图中P-MOS控制电路正确?

楼主(2013-01-09):
各位高手,图中红色圈内的P-MOS应用对么?请帮我分析,谢谢

红枢内的P—MOS应用正确么

红枢内的P—MOS应用正确么

网友:
为啥我感觉应该换成NMOS才正确呢,
一、当输入外部电源POWER5V时:
1、一路经过Q7,D9,输出V_BAT为5V,等待POWER_ON信号有效开机,为系统供电VBAT;
2、另一路控制使KAKA信号为高电平,Q9为NC,Q4如果为PMOS,截止,V_BAT无法供给BATV,以达到给电池充电的目的;
二、当无外部电源输入时,电池供电BATV通过D8输出V_BAT,同样等待POWER_ON信号有效开机,为系统供电VBAT;

个人见解,不正确请指正。

楼主:
电池充电电路有别的电路,以上电路只是做电池和外部电源的切换。

网友:
汗...下次说清楚嘛,比如说你的VBAT,V_BAT,BATV,ADPIN,不然分析的时候只能猜一部分了。

楼主:
红色圈内的P-MOS 这样设计能通么?谢谢高手

网友:
要用N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充电电路有别的电路,以上电路只是做电池和外部电源的切换。

是不是当外部电源电压低到一定的限值,启动电压,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利用MOS管的体二极管。

网友:
外部电源电压低到一定程度,启动电池。

网友:
应该是能通的

网友:
这个冒失不能够做到切换的功能吧

网友:
N管切换不了的,上面的P-管一般切换的图不是这么搞的,一般如这样的

电源切换

电源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