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 HDL可以像ORCAD那样导出原理图库吗?

楼主(2013-01-09):
菜鸟问题,concept HDL可以像orcad那样导出原理图库吗?
最近刚开始学习HDL,很不习惯!

网友:
利用ACHIVE功能可以实现工程打包,从而可以将用到的库进行打包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弄过。觉得在HDL建库也很麻烦的

网友A:
    习惯了就好,很严谨。

网友B(2013-03-13):
引用 网友A:
    习惯了就好,很严谨。

自学头疼想撞墙啊!坑爹的是周围还没有人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学头疼想撞墙啊!坑爹的是周围还没有人会用~

画原理图还好吧,先建PCB库,再建symbol库,再画原理图,一般只要库没问题,都还好,不会有什么问题。也可能我做的都比较简单,仅供参考

网友(2015-02-05):
    要是能有人按照楼上的说法,先建PCB库,再建symbol库,再画原理图,弄个实例写个文档多好啊,最好能把每个步奏截图说明,那就更好了,不知道哪位大侠能有时间,真心需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