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更新封装问题咨询!

楼主(2013-01-09):
我用tool下的update from PCB Libraries...命令更新整板器件的封装,会出现如下图:

出现一些器件如C67 C72这样提是没有对比的数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大家要如何解决?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请大神指导。用这种方法跟新封装,我们都没用过。

网友:
貌似封装路径不对
这个我也没试过  改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