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o16.3--PCIE接口的板子(不规则)外形怎么设计?

楼主(2013-01-09):
allego16.3--PCIE接口的板子(不规则)外形怎么设计?
就是有金手指的那种板卡的外边框以及边缘如何设置?
只能自己画吗?
能用模板创建吗?

网友:
板框肯定是让结构工程师确定啊

网友:
结构工程师出dxf文件,import-》dxf

楼主:
比较杯具,公司米有结构工程师。
我找了一个PCIE的标准器件直接放上去了。
还不知道成不成呢。

网友:
牛,没有机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