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高速背板传输线及过孔仿真

楼主(2013-01-09):
现有一款差分线长40in的背板
想要仿真提取板子上此差分线的S参数及阻抗
在wizard中建模,使用deembed,拉长到40in
但是出来的损耗非常大
该从哪里着手改善呢?
由于使用的deembed,在40in走线周围没有地过孔作为回流路径。
具体情况,如下:

网友A:
在HFSS中deembed太长了不准确的,你的40inch太长了
貌似前阵有转么讨论过,或者去看help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HFSS中deembed太长了不准确的,你的40inch太长了
貌似前阵有转么讨论过,或者去看help文件

那碰到40in长的高速背板,要提取S参数做级联仿真
你怎么做?

网友A:
比如你可以先提取5inch的走线,把两个串接起来就是10inch,依次类推。最后加过孔的S参数。
designer貌似可以把几个S参数串接成一个,不过这个功能我没有用过。

这个办法应该是比较笨的方法,不知道其他人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你可以先提取5inch的走线,把两个串接起来就是10inch,依次类推。最后加过孔的S参数。
designer貌似可 ...

这个级联也行,但是需要在这些走线周围加地过孔吗?
分段仿真,是孔+线  孔+线   孔+线
还是:孔+线+线+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级联也行,但是需要在这些走线周围加地过孔吗?
分段仿真,是孔+线  孔+线   孔+线
还是:孔+线+线 ...

这个要根据你实际走线来吧,什么时候加线什么时候加工按照PCB板子来啊

网友:
不建议用HFSS仿真过长的均匀传输线,可以用SIWAVE等软件提传输线,孔用HFSS提,最后级联,想改善总得先保证仿真结果的准确性。

网友:
    用SIwave 仿真长的线就应该不会出问题,画的时候也简单!过孔也可以直接加啊!

网友(2022-12-08):
    sigrity可以搞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