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L原理图库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1-09):
谁能详细说说HDL原理图库啊,我搞不懂啊,跟orcad的原理图库能互转不?
另外问下HDL画的原理图能转成ORCAD的吗?现在要学HDL画图,真是痛苦啊?

网友:
库是不能互转的
原理图也是不能转成orcad的、
个人自学必须旁边有会的人
不然会让你撞墙的
因为它超级不人性化

网友:
    同意楼上 用HDL 比较适合有规范化的公司 个人要想用太费力 建议团队互粉

网友:
    库可以互转,使用library explore即可(部分属性要根据情况修改),不过前提是HDL的库不能有总线引脚,否则转为capture库后无法使用。个人不建议使用HDL画原理图。

网友:
    同问,capture的原理图和HDL的原理图可以互转吗?看过一个文档说在14.X版本的时候可以,但是现在的版本没有那个选项了

网友(2013-03-08):
    海外大公司喜欢HDL,国内喜欢ORcad。
HDL和Agilent ADS可以直接调用,听所仿真超方便,可惜找不到资料。

网友:
    HDL的库和原理图都无法和orcad直接互转,转了也不一定好用。
建议公司用哪个就直接学哪个。毕竟库都是建好的。如果为了把某个参考设计转成自己的原理图。。。那就没办法了。我们一般都是自己重画。是很痛苦。
自学的话还是用orcad吧,毕竟建库,画原理图都很高效,还可以直接做pspice a/d仿真。

网友:
    HDL的库可以转换成OR cad,但是属性 要设置。仅供参考

网友:
    HDL好用吗?好学吗?

网友(2013-09-05):
    可以互相  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