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造加工精度究竟对中射频信号有多大影响?

楼主(2013-01-09):
我们设计的设从8-12G都有,频率较高对PCB加工挑战也很大。
目前出现的主要问题是损耗过大,阻抗不连续,从设计上讲已经无可挑剔了,从器件放置和走线、过孔、层叠等等,优化的空间很小。
倒是加工,目前的误差对于射频信号来讲着实过大,损耗惊人啊,个人有何办法。

网友:
首先你这个频率不算高,什么参数出现什么问题,说具体点,不要让人盲人摸象。

PCB损耗和阻抗控制我们射频实验室非常有经验,如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或困难可以联系我。

我们经常对PCB走线及板材特性研究高达30~50G!

楼主:
谢谢,这倒不是频率高低的问题。主要是加工精度难以控制。同样的光绘文件,同样的加工流程,同样的板材等等,加工两批板子,一批能用,一批不行,损耗相差大约20DB,相当让人费解。

网友:
是不是Ku波段的LNB ?

网友:
工厂 制程 不稳定,

网友(2014-05-23):
    DFM问题要考虑到

网友(2014-07-08):
    工厂有时候会掏板,好控制加工难度和良率,你可以仔细对比下生产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