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IPC的作品,发现一个问题?

楼主(2013-01-09):
看IPC的作品,这里有这样一个设置:

楼主:
这里是怎么设置的相对误差,不太明白这里面的意思。

楼主:
U1.A13----U2.K13
U1.A13----U3.K13...........................

而不是 U2.K13-----U3.K13
          U3.K13-----U4.K13.....................
就这里看不太明白,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U1-u2,这种是cpu-ddr的长度误差易于控制,
要是U1-U2,U2-U3这样的,就是不是那么好操作了;
主要是点到点的等长,这点你要明白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u2,这种是cpu-ddr的长度误差易于控制,
要是U1-U2,U2-U3这样的,就是不是那么好操作了;
主要是点到 ...

点到点的等长我明白,比如U1.A13----U2.K13
                                          U1.A13----U3.K13......但现在看实际的走线可不是等长的,根本就不可能等长,我想这里不是做纯等长,看不明白

楼主:
是不是在做四个DDR之间连接线的等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到点的等长我明白,比如U1.A13----U2.K13
                                          U1.A13----U3.K ...

这个是设置了四组pinpair,CPU分别到四片DDR组内等长,不是CPU到四片都等长。

网友(2015-11-08):
长度控制的。

网友:
用拓扑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