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软件运行出错!

楼主(2013-01-09):
我用altium10画PCB时,经常出错软件运行错误,然后就出现黑条!一天都要好几次,请教要如何解决?

楼主:
就像这样

楼主:
一天要出现好几次,这也太夸张了,真是郁闷!各们不会吗?

网友A:
呵呵,这应该属于BUG问题。我也经常遇到

楼主:
哎,很郁闷,有时候移下线也出现,结束命令也出现!

网友B:
吧不比较的DRC关掉吧,DRC太多引起软件跑奔溃了,检测你自己需要检测的一些项就可以了,其他的检测是白白的浪费了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吧不比较的DRC关掉吧,DRC太多引起软件跑奔溃了,检测你自己需要检测的一些项就可以了,其他的检测是白白的 ...

恩,谢谢!回头试试,我被这搞的真是郁闷,以前用PADS和ALLEGRO也没这么多BUG,感觉特不稳定!

网友:
这个以前自己也有遇到过,我后来把AD10的相关PCB库全部取消,用自己的库。
一般都吧DRC取消,然后没遇到什么问题了。及时更新AD10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应该属于BUG问题。我也经常遇到

不一定是BUG吧,首先你要确认你用的是正版软件吗?
如果不是,那么使用过程中,出现异常可能是D版的原因引起的,当然啦,如果其它人的D版没事,那么就更加证明不是BU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是BUG吧,首先你要确认你用的是正版软件吗?
如果不是,那么使用过程中,出现异常可能是D版的原因 ...

不知道,出现这种错误都没什么规律,要是有规律就好说了!正版也会出现,就是频率不会多!用了这软件,我就遇到这个问题头疼!

网友:
    有时候我也出现了!少开DRC还好一点!

网友:
    重新换个版本装吧。。。有的版本会好一些,。。但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BUG问题。。

网友:
    都会出现此类问题,节省内存:走线模式采用忽略,铺铜隐藏,关闭不需要的DRC,关闭不需要的窗口等等,都会缓解

网友D:
AD9/ad10都会出现这些莫名奇妙的问题,目前还没有说有啥好的解决办,不知道正版的如何~
    相对来说还是AD9顺手些,偶尔用下AD10来走弧形差分,调调丝印什么的比较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9/ad10都会出现这些莫名奇妙的问题,目前还没有说有啥好的解决办,不知道正版的如何~
相对来说还是A ...

公司AD9正版的,好像比较少会出现,但偶尔还是会有的!

网友E:
请教一下 如何关闭DRC?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 如何关闭DRC?

在规则里把不需要的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