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MIL的线宽 需要多大的过孔

楼主(2013-01-10):
大家好,请问8MIL的线宽 需要多大的过孔(铜厚1盎司)

目前我都是用的 VIA20D10 的过孔  即 外径20mil 内径 10mil 的过孔 板厚是1.6mm  我大概算了下过孔的截面积  37mil*64mil*0.025mil(过孔内壁厚度25um)=57.6平方mil

粗略估计应该是可以满足8mil走线的载流的,大家帮我评估一下,谢谢!!

网友:
走线宽度与过孔大小没有直接的联系哦。即使走40mil的线打10/20的孔也是可以的。
如果是要知道线宽与过孔载流的关系的话,可以根据IPC软件进行进算。经验值:10/20的孔可以过0.5-1A的电流,就看你的降额程度了。线宽载流,1oZ铜厚1mm线宽表层可走1-2A电流,同样需要看你的降额程度来取值。

网友:
10/20的孔可以过0.5-1A的电流,线宽载流,1oZ铜厚1mm线宽表层可走1-2A电流
这个是目前通用的设计规范

楼主:
谢谢大家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