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铺铜问题

楼主(2013-01-10):
经过AD修改后的PCB文件再次用protel打开,但是怎么都选中不了板子上面的铜,也修改不了,为什么?
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A:
一般版本不要互导,会出错。用ad高一些版本打开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版本不要互导,会出错。用ad高一些版本打开修改。

谢谢啦!

网友:
    在AD中铺铜时要使用第二种,不要使用第一种,使用第一种铺铜在PROTELL中是选不中的

网友:
    可以用AD重铺一下,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