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 16.3 如何存为低版本?

楼主(2013-01-10):
请问各位orcad Capture 16.3 如何存为低版本,我的一个.DSN格式原理图用OrCAD Capture 16.3是可以打开,但是我要转为低版本的.DSN文件才能给pads Logic打开,请问如何在OrCAD Capture 16.3当中转为低版本??非常感谢!

网友A:
多利用論壇的搜索功能,請搜索 "低版本 16.3"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利用論壇的搜索功能,請搜索 "低版本 16.3" 即可........

非常感谢,已解决

网友B(2014-06-18):
    请问您一下,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您能说下具体怎么解决吗?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一下,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您能说下具体怎么解决吗?非常感谢

    方法:
1、直接另存为16.2版本并保存,用PADS导入DSN文件即可;
2、如果在上面的步骤当中保存的时候出现错误或者闪一下就自动关闭的话,那么需要新建立一个DSN设计文件,把原DSN文件的每一张原理图都复制过去,然后再重复步骤1;
3、如果上面两个步骤都没有解决,那么很简单--------------你的Cadence软件没有破解,是DEMO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