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怎么去除网络关联

楼主(2013-01-10):
 ,如图,设置了ant的网络规则关联,怎么去掉它?

网友:
下拉改成DEFAULT

楼主:
不能删除吗?我想先去掉,然后重新关联

网友:
规则设置的时候不是有 ADD COPY DEL 三个选项,你直接输入ant,点del,就可以了

楼主:
可是关联出来之后spacing rule assignment table中一直都存在了

网友:
你要删除什么?NET SPACING TYPE 下的ANTI SPACE?

楼主:
    是想删除spacing rule assignment table 中的关联,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purge好像清除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