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自动绕线功能需要哪个版本?

楼主(2013-01-10):
allegro自动绕等长线功能需要哪个版本?求高人解答

网友:
16.6吧

网友A:
16.5版本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6.5版本以上

16.5版本可以自动绕等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5版本可以自动绕等长???

可以的

网友C:
16.5也在可以,在设置里打开“不支持项”就可以了。

网友:
要打补丁后16.5才能自动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6.5也在可以,在设置里打开“不支持项”就可以了。

请问你说的这个“不支持项”在哪里呢?

楼主:
    感觉绕的不是很理想,线间距能不能设置?绕出来的,都是两信号间最小间距,想信号间间距稍微大一点

网友:
    在哪里设置啊,另外楼上说的信号间距可不可以在规则中增大设置而弥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说的这个“不支持项”在哪里呢?

    请看图

网友:
    不实用,现在密度的板子,这项功能基本上没有用~

网友:
    个人感觉,这些自动的一些功能,还是不用的好;
       手动怎么样也是比自动的好,绕线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