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差分线在1mm BGA内出线哪种方式好?

楼主(2013-01-10):
请教SI的高手们,差分对在BGA内出线有两种方式:一是线宽不变,两根线分开出(避开过孔),出了BGA区域后再耦合一起。二是线宽/间距用neck模式,两根线不分开,出了BGA区域后线宽/间距恢复正常。
两种方式哪种好啊?

网友:
后一种好,差分线都是小信号,对载流能力要求不高,差分,主要是等长,其次是等距,能不过障碍物就不过,以上个人理解

网友A:
信号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速率?

比如11.5G、10G、6.25G、3.125G。

网友:
2楼说的对

楼主:
公司里面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就是2楼这种,第二种是:变线宽间距会导致信号的插入损耗变大,所以不推荐。
现在就是不知道哪种对?

网友:
我覺得第一種較好 , 只是短距離沒有耦合而已 , 沒啥問題.
第二種 Neck 模式會因為特性阻抗改變 , 造成反射破壞波形.
粗 > 細 > 粗 , 這會有兩個反射 , 這兩個反射還不一樣 , 最後書到接收端的波形會如何? 很難估了.

网友:
跟3楼(专业)学习,速率很高的情况下,再看旁边的via能调走不,不行的话,可以讲高速的差分要通过的通道旁边的via换成8/16,这样还有16.37的间距走差分,一般都可以不变线宽和间距直接出来的,实在不行的在选择2楼的做法,尽量耦合,不建议分开走(短距离可以),变线宽间距影响小

网友(点评):
速率很高的情况下,优先调过孔、换小过孔————这个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