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分之一波长走线代替射频馈电电感。。。

楼主(2013-01-10):
功放馈电电感用四分之一波长走线代替,波长怎么算?计算波长时,传播速度是按信号在铜导线中的传播速度算么?

楼主:
自己先顶个

楼主:
没人给解答下么

网友A:
我们讲的波长一般是介质为空气中的波长,介电常数为1;
而在PCB上的波长,我们一般称之为电长度,需要除于根号介电常数,比如FR4=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讲的波长一般是介质为空气中的波长,介电常数为1;
而在PCB上的波长,我们一般称之为电长度,需要除于 ...

不是按在铜中的传播速度来算么

网友:
可以去看下微带线理论。然后结合一些小工具软件即可解决实际问题。

网友(2013-07-04):
一般都是按照在空中传输的参数计算的。

网友:
TEM传输速度是按介质来算 不是按导体算

网友(2015-08-30):
    波长等于光速除以频率

网友(2015-11-09):
    实际量测比较准确!

网友:
    在PCB上走线,传播速度要除以根号下介电常数,及传播速度回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