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布线注意事项

楼主(2013-01-10):
最近要布SDRAM,想了解一下注意事项!

新手,求大侠指导!谢谢

网友:
数据线一组,地址线一组,组内等长

网友:
    问一下, 数据线或者地址线需要走在相同层吗?

网友:
    我们一般同组同层

网友A:
    数据必须同组同层,地址尽量同组同层,然后组内控制等长,注意组间间距和线之间的间距就可以了!

网友:
    sdram速率不高,按楼上的处理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必须同组同层,地址尽量同组同层,然后组内控制等长,注意组间间距和线之间的间距就可以了!

    请问为什么要作同层处理?阻抗匹配吗 ?还是其他的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