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FPGA的问题....请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13-01-11):
第一:FPGA有复位引脚(RST)么?需要连接复位信号么?
第二:FPGA连接DDR2,要接到DQ信号上还是DQS信号上?还是说随便接IO就可以?
附上Cyclone IV引脚说明一份,请大家指导我一下...
也请和我一样不明白的朋友帮我顶起~~~

网友A:
1.FPGA本身没有复位引脚,但内部系统需要复位引脚,因此需要内部设计时将复位引脚分配到FPGA的外部引脚上。
2.DDR2是不能随便接的,DQ和DQS都需要,是成组出现的。8位或16位DQ需要一个DQS。(数据线)

网友B:
楼上仁兄解释1不敢苟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FPGA本身没有复位引脚,但内部系统需要复位引脚,因此需要内部设计时将复位引脚分配到FPGA的外部引脚上。 ...

1、按照你的说法就是复位引脚没有专用的,自己指定就可以对吧?
2、DQ和DQS不能随便连接IO,要连接到专用的DQ、DQS功能引脚上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仁兄解释1不敢苟同

那请问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么?麻烦把你的想法也说出来供大家参考学习一下可以么

网友:
有看了看资料,我回答的第一点确实有些问题。
想要FPGA本身重新加载的话需要控制DEV_CLRn引脚。
因为长期用altera的官方配置电路,这部分没有深入研究。
所以想当然回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按照你的说法就是复位引脚没有专用的,自己指定就可以对吧?
2、DQ和DQS不能随便连接IO,要连接到专用 ...

如果说,不是重新加载FPGA硬件功能的话只要分配一个引脚就可以。
如果复位的同时还要加载FPGA的硬件,那就需要控制配置部分电路,DEV_CLRn这个引脚。
DQ和DQS确实不能顺便接。最好还是能有project编译一下,看看能不能满足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不是重新加载FPGA硬件功能的话只要分配一个引脚就可以。
如果复位的同时还要加载FPGA的硬件, ...

对了,我还想问问,DDR2的地址信号不用接在DQ专用引脚上对吧?呵呵,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我还想问问,DDR2的地址信号不用接在DQ专用引脚上对吧?呵呵,谢谢~~

那个是没有这种特殊的要求的。但是不要和数据引脚太远,尽量在一个bank内。最好做个project仿真一下,满足时序要求不。
你可以到altera官方网站上下个开发板的包,里面有原理图和PCB版图。
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没有这种特殊的要求的。但是不要和数据引脚太远,尽量在一个bank内。最好做个project仿真一下,满 ...

好的。小弟刚涉及这一块...不懂的太多~~

网友:
那一定要仔细看看你一开始上传的那个文档。
另外,去altera下个开发板的资料包看看,会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复位应该没什么要求,接到复位就好。
DQS要接到GC或者CC比较好,DQ一组线尽量接同一组IO,做到timing的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