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9与AD10的线长算出来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3-01-11):
RT,发现AD10.0计算DDR3 地址线走线长度与AD6.9的有几根线长度明显差别,经过手工测量计算,发现AD10.0算错,有没知道怎么回事的?

网友:
误差范围是多少呢?

网友A:
最好贴个图看看   这么说  很难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贴个图看看   这么说  很难判断

请看下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看下图:

补上图~!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没人能回答吗?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B:
    不要用from to去测量,fromto测量的是直线距离,比如你中间有重合的线段  他是不计算在内的,可能是你在不同软件里面测量的方法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from to去测量,fromto测量的是直线距离,比如你中间有重合的线段  他是不计算在内的,可能是你在不同 ...

发现AD6.9的from to edit测量距离也不正确!如果不从这个里面测量,那如何做到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