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发表下意见,关于X86平台那点事儿

楼主(2013-01-11):
两板连接的拓扑图如上图。
公板的总线驱动I2C连到CPU的I2C_1,两板之间的NT就通了;我们自己做的单板,I2C连在CPU的I2C_2,两板之间的NT不通,后来飞线,连到CPU的I2C_1上,我们自己单板的NT也通了。请问下,这是纯硬件设计错误,还是说可以通过软件更改,BIOS中对CPU的配置不一致导致的。
请大家支招

网友A:
我个人觉得不应该是硬件设计错误,I2C挂1或2通道应该都是可以的,只是驱动里面需要去设置NT连通的判断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觉得不应该是硬件设计错误,I2C挂1或2通道应该都是可以的,只是驱动里面需要去设置NT连通的判断条件。 ...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一开始都没有怀疑是I2C连接的问题,导致在调试NT时做了大量的硬件检测工作,最后检测完所有的连通性,结果没有问题,配合调试的驱动人员认为不是驱动问题,因为他们的程序在公板是能跑起来的。所以,无奈只能对I2C飞线,这部分设计就完全和公板一致,NT终于也就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一开始都没有怀疑是I2C连接的问题,导致在调试NT时做了大量的硬件检测工作,最后检测 ...

你要么按照公板该你的板子,要么请驱动工程师改驱动,一般尽量不改板,能改驱动解决的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么按照公板该你的板子,要么请驱动工程师改驱动,一般尽量不改板,能改驱动解决的是最好的

是的,改版  硬件周期本来就比较长,还麻烦,该驱动简单,消耗人力物力要少的多。尽量让改驱动。
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寄存器里面默认是I2C1,通过设置寄存器连接I2C2就通了。
硬件没有问题。当然,你的I2C2要接好。

肯定接好了,连通性是检查过的。但是不知道驱动能不能改过来,  等他们的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