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导入AutoCAD外形时老是出错

楼主(2013-01-11):
protel 99导入AutoCAD外形时老是出错,是不是软件问题,问过同事了,清除了块,把所有图元复制到一个图层上,再考到一个
新建的CAD中也不行,这个软件真的就这么折腾人吗?以前用都没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电脑系统的问题,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换成AD软件吧 不要用protel了  过期了

楼主:
不会用,再说AD那么大.我就画个FPC.用那个太牛刀了.

网友:
不知道你怎么转的,说些以前转的,你看看是否有用:
第1:你的CAD不管是什么版本,导入前一点保存为CAD2000 .dxf 格式,
第2:在保存你CAD的文件的时候,确保你CAD的文件靠近坐标原点,如果很远离,你可以尽量把它移动到靠近
第3:如果你只是希望得到一个相应的结构,删除掉不必要的CAD涂层线条,保留只需要的。且尽可能让其属性同属于一层。
全部做好之后,保存成2000, .dxf格式。

99SE软件,新建一个PCB文件,然后再行导入。如果导入成功就OK。
如果还是有问题,那么你应该看看你的99 SE软件在安装的时候
时候有一个CAD导入的.BAT没有去掉属性安装。

如果都不行,那建议使用AD10,因为使用习惯大致一样。只是步骤跟刚才都相同。
愿你好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用,再说AD那么大.我就画个FPC.用那个太牛刀了.

没有什么大刀不大刀的  做技术要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尝试一下你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