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建库 规则设置,求解

楼主(2013-01-11):
大家好,allegro建库,在package界面,哪里可以设置焊盘与焊盘的间距?
我目前软件默认焊盘间距是5mil,我想做到3mil,哪里可以设置规则呢?

网友A:
    无法无天。。生产做不到。。瞎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无天。。生产做不到。。瞎搞。。。。。

    国内的调到4mil,应该还好。。。

网友B:
    HDI板3mil没问题。就是中间没有绿油桥贴片容易短路。soldermask define pad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I板3mil没问题。就是中间没有绿油桥贴片容易短路。soldermask define pad就可以了。

嗯,我现在软件小于5mil,在库里面总报错,不知道在建库的时候,怎么设置这个规则

网友:
    跟做PCB时设置规则的方法一样啊!
    setup--constraints--spacing
随便设置pin to pin的间距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