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万能的论谈讲解Allegro 做库时Drawing Size 各坐标含义

楼主(2013-01-11):
如图DRAWING EXETENS 下各坐标分别是指什么地方呀

新手学做库,按命令移焊盘到原点,X 0 Y 0,总是说到W- Pick is outside the extent of drawing, pick again!,几个地方改来改去,就是不行,MOVE ORIGIN 改参数,DRAWING EXETENS这里坐标也跟着变,搞不懂,没办法呀,谁能帮忙解释下这个地方的具体意义和相互关系呀?谢谢

网友A:
width为宽度,height为高度
left x为x坐标左偏移,即屏幕可以显示的最左为-x,lower y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dth为宽度,height为高度
left x为x坐标左偏移,即屏幕可以显示的最左为-x,lower y同理

谢谢热心人呀,终于搞 懂了,这个软件坐标方面感觉设计的有点麻烦呀,不如POWER PCB 及PRO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