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纠结-------首块4层PCB板-----请各位指点

楼主(2013-01-11):
本人第一次画4层板子,allegro初学!目前,已经完成了原理图设计、封装设计并已经成功导入了网表;初步的布局也完成了。目前比较纠结的是:到底是先分割电源和地层再进行手动布线,还是先布线最后分割?
我是想先分割,因为我认为有了地和电源层后对于电源的网络布线就直接打孔了,但是问了些人,他们建议先布线分割,对于电源网络可以先布线,最后处理。不知道各位大侠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
一般是先布电源,然后是重要的信号.其次是地.最后是非重要的信号

网友:
可以先走别的信号,但是电源和地的孔位得先占着。

网友:
先进行fanout,把电源的通道进行评估一下,注意走线不要跨分割就好了!电源有的可以用布线层进行连接!

网友:
先布线,电源部分也用粗线布好,布完线后在根据需求分割电源层

网友:
先fanout,布线,优先处理对后续影响并行部分。像48V那些可以独立处理可以放在后面处理。关键总线优先处理,像有长度要求的,瓶颈部分优先处理。最后看看重要信号不跨分割就O了~

网友A:
先布线然后切割电源,然后优化走线,最后处理地,俺们都是这么弄滴,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布线然后切割电源,然后优化走线,最后处理地,俺们都是这么弄滴,嘿嘿

谢谢,看来都是先布线再分割!

网友B:
这是个思路问题,当然视具体情况。如果先分割再布线,那么你得对整板的电源有很清晰的规划,这需要大量的工程积累和经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此时你是无法精确预期布线情况的,只能是大致的在头脑中有个景象。因此这里就存在后期修改的可能性,谁也不敢说一次性就把线画好不再优化了,这在工程当中几乎是不太现实的。根据以上情况,分割电源的时候会有很多VIA的位置你照顾不到。当你在后期布线的时候,就会发现电源层还需要修改,以满足电源网络的走线要求。那么,这也意味着你前期的分割,基本是白干了。所以,一般工程当中先布线,而后根据具体的网络走线和器件位置进行分割,这也是分割的依据。因此,当你看到别人画的板子的时候,电源层的形状都奇奇怪怪的都不足为奇了。这同时也是一个施工的流程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思路问题,当然视具体情况。如果先分割再布线,那么你得对整板的电源有很清晰的规划,这需要大量的工 ...

真的很感谢你的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