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13-01-11):
如下图,是两个闭合的曲线,现在要用的是两个闭合曲线的中间部分,请问各位大虾能有什么办法直接解决吗?截断这个两个曲线来生成就不用说了,生成poly或者cutout都可以。

网友A:
先将中间的闭环线段换到keepout层。
然后在中间这个闭环里面添加一个地孔网络,直接铺地铜网络。完成后将铜打散,换层即可。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明白。

好

网友:
我看直接用覆铜画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将中间的闭环线段换到keepout层。
然后在中间这个闭环里面添加一个地孔网络,直接铺地铜网络。完成后将铜 ...

我有点不太明白,您能再详细说明吗?最好截图,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点不太明白,您能再详细说明吗?最好截图,谢谢了!

具体如图:

网友(点评):
我代表杨总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如图: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