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外接有源晶振的选择~~~

楼主(2013-01-11):
FPGA 有10多个时钟引脚。并且可以允许多个外部振荡器同时存在同时工作。EP4C的FPGA时钟频率输入范围是5M~400多M,但是我看很多开发板的晶振值都不大,一般在20~50M之间,请问选择这些值的原因是什么?晶振值的大小对布线有影响么?

网友:
一般不选择频率很高的外部晶体振荡器,做不稳定,都是小晶体,然后内部倍频和分频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新来的吧。。PLL倍频,仔细看A家的手册去

确实是新来的。英语不好,所以很多东西看不太懂。感觉你好像蛮厉害的,不能直接指点一下么,

网友A:
lz新来的吧。。PLL倍频,仔细看A家的手册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听过啊,我用的FPGA外部时钟输入为5~400Mhz,但是我见到有些设计使用20M/40/50M的时钟,这是为啥呢

还有个 基频晶体与泛音晶体 你查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50M的原因是什么呢,

50M晶振多。
 还有一些特性频率的。比如11.0592M  14.7456M.

比如串口115200波特率 。晶振选这个波特率的整数倍。11059200/115200 = 96 整数

一般外部时钟多是100M以下或多点。
用外部50M有源晶振输入到FPGA,想要FPGA内部的逻辑电路工作在100M的时钟怎么办?用内部PLL倍频,50M*2/1 =100M。
66.6M怎么办  50M*4/3=66.666M
50M*8/3 = 133.333M

这个解释为正解。另外外部时钟频率太高,增加走线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50M上下晶振,然后用内部PLL。

选50M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B:
选50M上下晶振,然后用内部PLL。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希望你听过倍频这个词汇,如果不知道就一定要去百度;
2、对于晶体最重要的就是对称、包地、阻抗均匀

当然听过啊,我用的FPGA外部时钟输入为5~400Mhz,但是我见到有些设计使用20M/40/50M的时钟,这是为啥呢

网友(点评):
这是由FPGA内部设计决定的。例如:在FPGA内部放了NIos核,一般来说要求用50或100MHZ。要是放了TSE(三速以太网)可能要用到12.5MHZ,25MHZ,1.25MHZ等等。

网友C:
1、希望你听过倍频这个词汇,如果不知道就一定要去百度;
2、对于晶体最重要的就是对称、包地、阻抗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