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一个输入框输入的值的类型?

楼主(2013-01-11):
    Hi,版主好,大家好!

    我在判断输入框输入的值的类型的时候有个疑问,求指点下,谢谢!

    (“inputField
         sInput = testForm->curValue
         ;;判断sInput 是否为数字,如果是则继续,否则提示输入错误,并复位输入框

         if(numberp(sInput ) then
            ;;; ......
        else
            ;;;
            println("error!")
            axlFormSetField(testForm inputField "")
           );end if
       )

    ;;numberp(sInput ) 这一行一直是nil,请问下如何限制用户输入的类型呢,难道要用到正则表达式,如果不是数字,则输入不了?求指点,谢谢!

网友:
    那要看form中的field是什么,STRFILLIN的话只能返回string类型的,数字类型的输入框要用INTFILLIN或者REALFILLIN

楼主:
    谢谢版主指点,现已经搞清了它的用法,有相同疑问的人可参考下:

    FIELD inputField
    FLOC 51 2
    FSIZE 6 2
    REALFILLIN 6 10
    ENDFIELD

    加上这句之后,输入框只接收[0 to 9 . +-]这些符号,其它符号是输不进去的,如果要限定小数位数加上这行

    axlFormSetDecimal(form "field" 3) ;;则可以保留3位小数^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