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线圈

楼主(2013-01-11):
图片是推荐的电路图,我想问一下图片中的L1电感带点代表的什么意思?电感的原理图也附上了,请不要拍砖哦,呵呵,谢谢了!

网友A:
估計這是個戶感型的電感器(俗稱變壓器),所以要有極性之分(打點表示相位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計這是個戶感型的電感器(俗稱變壓器),所以要有極性之分(打點表示相位關係)。

1. 请问变压器的一般应用在哪里?能分析一下这个原理图用这个电感的意义?这里能否用普通的电感代替?
2. 电感的原理图上S就代表电感的点

谢谢了!

网友:
你这是一开关电源电路,你看一下该芯片的data  sheet,据我自己应用到的电路而言,应该是普通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