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有没有hyperlynx仿真高手,最好在上海!兄弟我拜师了!

楼主(2013-01-11):
最近遇到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DDR3的频率一直上不去!老板发话,让硬件去进行仿真,然后继续优化,知道600MHZ以上!
兄弟我只有拜师学艺了,报酬好商量!276656059

网友:
    我也想学这个,就是想长点见识,但是就是没有人会,看英文的教程有点迷迷糊糊的啊,就是没有碰见过设计要求的啊,想学想学啊

楼主:
    是呀,希望高手指点呢

网友:
    我也是新手 给你点建议:1.看看你处理器的电源电压是否满足600MHz以上频率所需的电压,2.用HL仿真一下波形,软件里有这个功能,按照指示一步一步做就是了,3.算算你的时序是否正确,走线的拓扑结构,会不会附近的强干扰引起的?

网友(2013-02-21):
    不过以后硬件工程师不懂仿真的话,在小公司可能都要混不下去了

网友:
    600MHz以上是数据率还是时钟频率,如果是时钟频率的话,靠经验搞还真的不太搞得好啊。

网友:
    我还没入门,想找个师傅。不知道有没大师愿意收徒弟的不?

网友:
    可以的话 把ddr3部分的截图贴出来看看吧。
感觉是拓扑结构不对。这样的话仿真也没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