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调试ov5640的camera出现红绿线条问题

楼主(2013-01-11):
1金币
各位好,最近在调试camera出现了红绿线条问题.当直接将camera模块插到控制主板的模块上时,camera工作正常,图像清晰;当将camera模块通过一根5厘米的FPC线接到主板上时,整个预览界面都是红绿色的条格,景象不清晰,工作一段时间就死机;当将camera模块通过一根10厘米的FPC线接到主板上时,直接就死机,没有任何图像;
我们走线的数据线等长误差范围为+/-100MIL,不知是不是误差范围太大,导致信号不同步?
还有我们的端接电阻接在了靠近mcu一端,不知是否有影响?
请各位有经验的高手帮忙分析下原因,怎么改善!非常谢谢!

楼主:
l三天都没人回啊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啊

网友:
你的现象时共模干扰,看看把FPC线外面用锡箔接地,或者把源端的信号驱动电流调小

网友:
把驱动电流调大

网友(2013-02-20):
看看你PCLK和MCLK,与HD、VD两个信号的是不是距离过近,出现了串扰,通常出现这种条纹是这个情况引起的

网友:
摄像头的时钟线受干扰了,这种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主要查CLK信号。另外,延长的FPC要包好,防止外部干扰。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2014-02-11):
你好,请问后面有没有找到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