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遇到过器件报表中没有器件的值的情况

楼主(2013-01-11):
大家遇到过器件报表中没有器件的值的情况 ,,, 这是哪里设置出的问题吗???

网友:
蠻正常的 , Net in 時的零件不見得需要 Value .
尤其是 RD 的資料常不按規矩來設定.
有時候根本就是留個位置, 要不要插件 , 或是零件值還不確定時 , 往往會如此.
通常看到這個, 代表你這塊板子有的改了 , RD 後面會做很多的改版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