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拓扑结构提取不正确,T型拓扑。

楼主(2013-01-11):
于博士视频43讲,提取拓扑结构时出现偏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没那位大侠遇到类似问题呢?
大致是这样的,从BGA出来的数据线既连接到flash又连接到ram,使用T型拓扑,但我提取的拓扑(如图1)所示与于博士提取的拓扑(如图2)所示,不同之处在BGA那里。我提取出来的貌似BGA不是双向的

楼主:
第一个图中U11是BGA与第二个图中的U6是同一器件;
第一个图中U12是flash与第二个图中的U8是同一器件;
第一个图中U13是ram与第二个图中的U7是同一器件;

但在SigXplore中提取的拓扑却不一样。。。。图2应该是正确的,难到是要在原理图中设置器件引脚的属性?
希望那位大侠帮忙解决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图中U11是BGA与第二个图中的U6是同一器件;
第一个图中U12是flash与第二个图中的U8是同一器件;
第 ...

默认的就是菊花链拓扑,只要你没设置成T拓扑,提取的就肯定不是T拓扑,软件没法知道你要什么拓扑,你要自己设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默认的就是菊花链拓扑,只要你没设置成T拓扑,提取的就肯定不是T拓扑,软件没法知道你要什么拓扑,你要自 ...

版主好,麻烦我问下版主,我在显示总线后,为什么提取拓扑结构的时候没显示U8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默认的就是菊花链拓扑,只要你没设置成T拓扑,提取的就肯定不是T拓扑,软件没法知道你要什么拓扑,你要自 ...

总线设置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线设置是这样的

明显是菊花链,不是T拓扑,T拓扑会有T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好,麻烦我问下版主,我在显示总线后,为什么提取拓扑结构的时候没显示U8啊?

你自己看看板子,U6 N3脚连接排阻R36 4脚,从R36 5脚出来直接就连到U7  56脚。压根就没连到U8任何脚上,怎么可能提取出U8这个器件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看看板子,U6 N3脚连接排阻R36 4脚,从R36 5脚出来直接就连到U7  56脚。压根就没连到U8任何脚上,怎 ...

版主好,我有对了下跟于争视频上的这个步骤,显示飞线的时候于博士也是这样的啊,有一部分只连U7,而没连U8,难道还要那边设置 下的吗?谢谢~

网友C:
上传我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传我来试试.

于博士讲了2种方法,我用第二种方法提取不出来拓扑结构,第一种方法成功了,就是比较麻烦。麻烦这位大哥了~

新建文件夹 (2).zip

网友:
自己拽一下的啦

楼主(2013-04-15):
现在才知道,外面带有方框的是指IBISDevice带有封装信息,而ibisInput与ibisIO是不带封装信息的。

网友:
外面带有方框的是指IBISDevice带有封装信息,而ibisInput与ibisIO是不带封装信息的,基本上是主动元件,如,电容,电阻,电感.

网友(2013-08-21):
引用 网友B:
版主好,我有对了下跟于争视频上的这个步骤,显示飞线的时候于博士也是这样的啊,有一部分只连U7,而没连U ...

遇到同样子的问题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图中U11是BGA与第二个图中的U6是同一器件;
第一个图中U12是flash与第二个图中的U8是同一器件;
第 ...

我的在拓扑图里面根本没有显示U8啊
这个怎么弄才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在拓扑图里面根本没有显示U8啊
这个怎么弄才能有

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没有相关器件的IBIS模型导致的,这个我也解决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没有相关器件的IBIS模型导致的,这个我也解决不了。

 3Q

网友(2013-11-22):
u8可选的,设置为option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