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巧妙的利用eco

楼主(2013-01-12):
如题
期待版主的讲解

网友:
铜球,期待版主讲 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同期待

版主真搞笑

网友B(2015-01-30):
怎么没下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下文了?

怎么可能还有下文, 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网友C:
ECO常用的几个小功能

1、增加网络;
2、快速删除元件;
    3、eco reuse复用;这个reuse功能比另外的reuse功能好用的多(当然前提也是你的封装信息等要保持一致,否则会出现无法reuse的问题,具体问题可以具体分析)

    4、复制电路定位坐标,由于经常会画几个模块的PCB,有时候各个模块整合在一个原理图又比较麻烦的时候,可以使用PADS的eco进行精确定位拼板到CAM350里面我常用此法;非常好用

5、如果有排阻可以将两侧网络连成一根(当然你可以使用高级版本的虚拟网络来定义也是可以的)这样做只为了在router里面进行等长处理,处理完毕之后在layout里面直接eco同步删除掉原先的链接网络即可,非常方便简单,此法我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同期待

大师都期待,这是2013年的贴啊

网友:
    ECO 就是获取超能力想干啥就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O常用的几个小功能

    1、增加网络;

    学习了

网友:
    原理图(ORCAD)同步更新PCB,我就用这个,其它地方未用过,后面的继续补充,我回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