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6 的PCB Editor 打不开

楼主(2013-01-12):
如题,我的是xp系统,安装的cadence16.6 ,破解方法是安装网上的教程一步步来做的,做了n次,重装了系统还是不行,其他的软件部分能使,但是PCB Editor就是打不来,不知道各位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不,还望高手赐教。。。。

网友:
我在我的vista下安装没啥问题,PCB editor可以正常打开。

网友:
    重新安装,直到成功为止!!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正在寻求帮助呢!

网友:
    win7 32位,一次成功,打了001bugfix

网友:
    XP、WIN7在多台电脑上装过。注意破解过程,CADENCE软件还是比较好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