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out向后注释到LOGIC有错误的问题哪个大师能指点一下

楼主(2013-01-12):
我接手别人的工作。PCB改过封装增加元件改过参数。但原图没有更改。现在要以PCB板上的参数为准。我把PCB向后注释到原里图的时候以下的提示。后来都没有更改成功但有一部部元件是可以同步的。哪位大仙知道是弄。好告诉我下步骤在这先谢谢。

楼主:
我也把ECO文件也导到原理图来也不行。也把PCB导出ASC文件导入到原理图。ECO FromPCBi时到最后就出面上面的提示。点确定它又回到之原来的原理图什么都没有变。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可以手工进行。

用记事本打开ECO文件,只需要留下器件删除或增加这一项,先更新元器件后。

再继续做eco from PCB的操作。

祝你好运~

楼主:
谢谢jimmy 老师。我试一下看。还想问您一下。深圳过年后什么时候有开班培训呢?有时间想过去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