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点

楼主(2013-01-12):
有人能做个mark点看看吗,解释一下mark点的效果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你想做到什么效果呢...make点只要离器件与边框有一定的距离进行摆放就好了...一般要求这个距离是5MM....

网友:
mark也可以放在拼版工艺边上   主要是SMT坐标定位用的
你画的时候   放置圆形贴片小焊点一样的就可以了  放在四周

网友:
这个一般都可以要求板厂帮忙做。

网友:
D:\MyData\My Documents\图片收藏\1

D:\MyData\My Documents\图片收藏\1

局部和主

网友:
mark点的要求:
1、至少两个,并成对角放置于板边或者PCB边缘部位
2、距离板边缘和机械定位孔的距离推荐大于等于7.5mm
3、焊盘直径1.6mm,阻焊直径3.2mm,铺铜直径3.4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