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8层pcb叠构请教。

楼主(2013-01-12):
我一般用T-G1-S1-G2-P1-S2-S3-B。高速线走S1。S2与S3尽量普通保证对称。P1贴近G2降低电源阻抗。板子小,比较密集,S1牵扯到10G信号。由于板厚只有1mm,S1中高速线要求差分100欧姆,最近为了降低一对信号比较微弱的差分信号的衰减,把他下面的G2挖开一块,在P1补了一块地。请大侠帮忙看看这个叠层设计可以不,有更好的建议请不吝赐教。S2,S3走一下不重要的信号。

网友:
    应该要进行SI/PI分析后,再决定叠层结构,因为你有10G信号,介质损耗会影响到信号沿。

网友A:
    10G的走表层一般都没问题(表层介电小)
    建议叠层:Top  GND02  ART03  ART04 GND05  ART06  PWR07 Bott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我會把同樣的疊構倒過來設計,減低Via Stub的影響.
第二:我不會讓差分線參考到P1層,100歐姆阻抗其實很 ...

第一条同意,只是由于在TOP层同样有需要做阻抗的信号(单根50欧姆),而且芯片是在TOP层。这个我后续会把VIA stub考虑进去,多谢提醒。
第二条,我是把GND2挖开,然后也把P1层挖开一块,在P1层挖开的位置补一块地。然后在换曾的地方加地孔。这样设计是为了让信号在满足查分100欧姆的情况下,线宽尽量宽一点。在成板厚度1mm的8层板上,要做到内层查分100欧姆,线宽很难做到很宽,大概3.9mil左右,损耗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G的走表层一般都没问题(表层介电小)
    建议叠层:Top  GND02  ART03  ART04 GND05  ART06  PWR07 Bottom ...

    由于板子过于密集,差分线只能走内层。如果能走在外层我们会尽量走在外层的(损耗小,速度快,没有过孔,信号的完整性好)。您建议的这个叠构有两个疑问,一是如果我的高速信号走在ART03,算阻抗的时候选择模型时ART04会不会对他有影响?
PWR07与地平面之间有一层信号层,这样电源会不会阻抗偏大,引起噪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板子过于密集,差分线只能走内层。如果能走在外层我们会尽量走在外层的(损耗小,速度快,没有过孔, ...

    art03  art04共同参考gnd02和gnd05,走线的时候注意错开走线,不要叠加,以免影响阻抗
    pwr07和gnd05之间(相当于平面电容)之间加个信号层,信号靠近gnd05层,至少这样信号会比较好。
最优的是两个gnd之间夹一个信号层,其次是一个gnd和pwr之间夹个信号层

网友:
    我也正在設計8層layout,希望有機會和你溝通交流

网友:
    我現在設計的疊層結構是TOP、GND1、SIGNAL1、POWER1、GND2、SIGNAL2、POWER2、BOTTOM,我走的也是告訴信號,2G以上

楼主:
    那你2G信号走那层?我一般如果能走表层的话,就用6层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2G信号走那层?我一般如果能走表层的话,就用6层板

    表層有比較多的元器件,無法走高速信號,一般走SIGNAL1和SIGNAL2。現在我也在考慮疊層結構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