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7390

楼主(2013-01-12):
有谁用过ADV7390发个电路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前一个项目用过ADV7393,是40pin的,ADV7390是32pin的但用法应该差不多。你参照每个管脚的说明接就可以了,输出端最好接一个驱动器。

网友:
这个是ADI的板子原理图

楼主:
楼上给的电路只有一个7403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给的电路只有一个7403

 ADV7390_1EBZ_a.pdf (226.99 KB, 下载次数: 12)   这个有。现在满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