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机驱动器逆变部分布局布线措施,如何才能减小干扰。

楼主(2013-01-12):
5金币
我最近画了张IPM的电机驱动器,使用三菱的IPM,相电流增大后干扰增大,同时周围电脑屏幕出现斜纹闪烁,相当严重,示波器测发现电源纹波大1.5V,不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怀疑是我的功率板布线不好,这方面哪位有知道的,麻烦指导下,感激不尽

网友:
你的是隔离的还是非隔离的。
你说的电压时母线电压还是其他。

网友:
就是啊,最好给图,才比较好分析啊,我最近也在研究纹波,希望楼主共同分享一下问题

楼主:
隔离了的,光藕隔离,原理图为三菱IPM推荐电路图,但强电部分没啥经验,没怎么处理,干扰主要是通过市电传播,干扰周围电脑显示器,

楼主:
这方面的布线资料很少,哪位有这方面的LAYOUT资料,希望能共享下,非常感谢

楼主:
如果在强电部分加一个EMI滤波器,则问题解决,但大电流的滤波器价格高,体积大,没有空间啊,,但别人变频器都没有加滤波器啊,求高人指教,

楼主:
有搞这方是的吗?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楼主:
怎么没人啊

网友(2013-04-01):
采用SPWM波形驱动 谐波会少很多

网友(2014-08-19):
我做的PMSM 几百W的,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滤波。
220V进来就是安规电容啊,共模电感啊。X电容,Y电容这些。数字地模拟地干扰大2端接个瓷片电容安规电容CBB电容什么的。电机的电容的地和外壳也要接个CBB电容,干扰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