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在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13-01-13):
这个电路中的三极管是什么作用呢 vccx是不是大于vccx2 啊???

网友:
这就是电源开关,是MOS管

网友A:
这是N沟道的MOS管,当VCCX2_EN为低电平时,MOS管导通,VCCX=VCCX2,当VCCX2_EN为高电平时,MOS管断开,整个系统由VCCX供电,VCCX2应该是接电池,这是个典型的充电电路,当有外电的时候,就用外电,没外电时,就由电池供电。

网友(点评):
正解,P沟道

网友:
纠正下:是P沟道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N沟道的MOS管,当VCCX2_EN为低电平时,MOS管导通,VCCX=VCCX2,当VCCX2_EN为高电平时,MOS管断开,整个 ...

多谢 我就是对电源这一块的电路总是分析不好 有什么好方法能学好这一块吗??

网友:
开关作用,p沟mos管,当en控制端低电平mos管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