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引玉 DC-DC升压电路layout如何减少输出纹波

楼主(2013-01-13):
      DC-DC升压电路,由于线路的架构,注定有或多或少的纹波。 一般的电路中,敏感程度较低的,纹波只是影响电源使用效率而已,但如果电路比较敏感,那纹波的抑制就显得很重要。
     纹波的来源主要有两点:1.元器件的参数。2.PCBlayout。
     元器件的参数,输出电容要选用ESR比较低的,电感除了感量合适,电感的内阻要尽量小,二级管尽量选用导通压降较小的肖特基。元器件的选用除了性能以外,还要涉及成本。工程是折衷的,除了考虑性能以外,还要兼顾成本,不然做出来的产品“叫好不叫卖”。
     一旦选好了元器件,那只能通过合理的layout来抑制纹波的产生。

       主意以下几点,可以一定程度的降低输出纹波
       1.输入电容的地与输出电容的地单点接地。
       2.FB远离潜在的噪声源,不应FB的布线置于电感或是二极管的下方。
       3.输出电容的接地要尽量短、粗,输出电容要挨着输出二极管。
       4.条件允许的情况,可以加磁珠配合滤波。
       5.电感下面,IC下面,尽量避空。
期待高手斧正!

还有,输入的大电容要紧靠电感,输出的大电容要紧靠二极管。
太感谢了,

网友:
小功率没怎么严格。
注意接地点一般就可以。倒是TYPE II 要细调参数。

网友A:
注意DC/DC的三个回路,导通回路,截止回路,反馈回路(FB)

网友:
三种回路要环路面积最小,IC下面全部铺地,以利于IC稳定工作,DC/DC电源IC是极重要!

网友:
    注意:纹波与噪声的区别,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设计电路时与LAYOUT中,是要注意反馈回路,如果是输出电容是多个并联,就要考虑电容的均流。
说道底:两个字“反馈”
影响的因素:(1)电感的自谐振参数。
                       (2)输出电容的ESR
                       (3)零极点的补偿与穿越平率的计算。

网友(2013-06-04):
    能否截个频,说一下什么事单点接地啊?非常感谢

网友:
    好复杂!我只是知道输入电容,电感,二极管和输出电容排成一排摆放就好了,保证电流路径最短;FB取输出电容;保证每个电容一个地孔(对有地平面的PCb说的)这样就差不多了

网友B:
    注意几点主要是layout)1反馈的处理2地处理(包括地环路,输入输出电容地)3电感处理(下面可以挖空就挖空,不能有走线经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注意几点主要是layout)1反馈的处理2地处理(包括地环路,输入输出电容地)3电感处理(下面可以挖空就挖空,不能 ...

能否具体说一下操作。。。。

网友(2014-05-28):
能否具体说一下操作

网友:
layout改善有限,良好的设计才是关键。

网友:
实际设计出来的板子,感觉无论如何接地,差别都比较细微~哪种情况下差别比较明显?~~~~

网友(2015-02-10):
1楼 4楼 7楼回答非常好!学习了 谢谢。DC DC 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DC/DC的三个回路,导通回路,截止回路,反馈回路(FB)

你好,我对所说的3个回路重要性十分赞同,能否用实例说明一下,附件有一些例子能否简单阐述一下。谢谢!

希望能简单阐述一下3个回路,最好能说明下分别有哪些影响

网友:
IC反馈环路面积尽量的小,并做露铜处理,单点接地这个就不必说了,输出滤波电容同规格的情况下尽量用体积大的,说的不对请指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具体说一下操作。。。。

电感下面不能整体覆铜或走线;整体覆铜降低电感的能力,走线的话信号易互相干扰

网友:
高频环路尽量小,注意大电流环路,反馈电阻靠近FB脚并远离大电流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