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LTIUM转出的DSN文件只能用ORCAD10打开保存后才能被CADENCE16.5所打开

楼主(2013-01-13):
各位大师。
小弟最近在试AD和CADCENE之间相互转换的问题

目前遇到一个问题:

AD8工程另存的DSN文件。用cadence16.5的orcad CIS打开是无法打开的。会报错

但是我用ORCAD10.5打开。能打开。且文件正常。

我保存一下。再用16.5打开。能被文件正常打开。

请教一下。allegro16.5到底能否直接打开altium 转的DSN文件

网友A:
lz你好!可以给份ORCAD10.2的安装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好!可以给份ORCAD10.2的安装文件吗?

额。。。太大了。传不上来。您可以去电驴上边去找。有的。我用的是WIN7.ORCAD10和CADENCE16.5在WIN7的共存好像有点小问题。所以装了个虚拟机VMWARE。把ORCAD10单独放到虚拟机里边去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太大了。传不上来。您可以去电驴上边去找。有的。我用的是WIN7.ORCAD10和CADENCE16.5在WIN7的共 ...

我只找到了10.5的。通过10.5的打开会存在问题。原理图会有很大的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找到了10.5的。通过10.5的打开会存在问题。原理图会有很大的变动。

 我的也是10.5的。由于还有一个9.2的。搞混掉了 。我在VMWARE里边装的是10.5的。并用10.5转换。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10.5的。由于还有一个9.2的。搞混掉了 。我在VMWARE里边装的是10. ...

我在试试。谢谢

网友B(2013-02-24):
请问下 你的问题如何解决的 我的cadence 16.6 的 altium summer 9导出的dsn用cadence16.6 也无法打开呀 真是纠结  解决的话麻烦分享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 你的问题如何解决的 我的cadence 16.6 的 altium summer 9导出的dsn用cadence16.6 也无法打开呀 真是 ...

用AD导出的DSN文件,用CADENCE直接打开是打开不了的。我问过不少人。他们都讲打不开
需先用原来发布的ORCAD转。我的虚拟机里边有装一个ORCAD10.5.我先用10.5打开后再保存一下。再就能用CADENCE打开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AD导出的DSN文件,用CADENCE直接打开是打开不了的。我问过不少人。他们都讲打不开
需先用原来发布的OR ...

巨汗一个  貌似 我的下载个 cadence10.5了   郁闷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巨汗一个  貌似 我的下载个 cadence10.5了   郁闷ing

可以把你需要的文件传过来。我晚上帮你转一下。

网友:
16.2也能打开

网友(2013-11-07):
protel99se 生成DDB  用 AD6.3(不能用高版本)打开,另存DSN.

网友(2019-04-11):
神奇,长见识了!谢谢版主热心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