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制作封装采用CreateDevice命令生成的txt文件在何时起作用?[已解决]

楼主(2013-01-13):
1。如果我封装设计好, 是否单独保存Dra文件就足以今后修改重新生成psm文件和txt文件呢? (不需保存当前的psm和pad文件吗)?

2。Create Device生成的txt文件在导入网表时要起作用吗? 还是只要PSM文件就够了?

网友:
第一个问题说的有点矛盾,psm文件是dra文件保存的时候自动生成的。如果以后修改了dra文件,保存以后psm是可以自动覆盖的,但是txt文件不是自动生成的,所以还要重新create device才成覆盖txt。
第2个问题,用三方网表的时候就需要txt文件了,一方网表不需要。

网友:
1,封装设计好以后到别地用要么复制一份完整的,包括DRA和PSM,要么就把封装全部放到一个BRD里面将来导出来(可以导出PAD,PSM,DRA,flash等文件),不然只有单独DRA生成PSM麻烦的很
2allegro不需要,其他的貌似需要,没弄过。

网友:
自己用的时候方便,一旦给别人用就不好了,你的PAD,flash等都得转过去!就像楼上说的都放到一个文件夹下,不过我觉得这样不好,最好是分类的细致一点。。。

楼主:
我尝试了一下, 结果是psm和ssm都要放到psm目录下才行, txt用标准方式导入不需要

网友(2013-04-27):
引用 楼主:
我尝试了一下, 结果是psm和ssm都要放到psm目录下才行, txt用标准方式导入不需要

随便放哪里,只要在setup-user perference中指定路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