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PCB连线时如何设置同一网络高亮??

楼主(2013-01-13):
如题,在PCB连线中如何设置,使连线时能高亮,如下图

网友A:
按住ctrl键,然后在你要的网络焊盘上点一下左键即可。

楼主:
我试了下,,没有高亮啊?我用的是AD10,是不是你自己之前做过什么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ctrl键,然后在你要的网络焊盘上点一下左键即可。

我试了下,,没有高亮啊?我用的是AD10,是不是你自己之前做过什么设置呢?

网友:
1.按住ctrl,左键点击焊盘、线、过孔即可高亮,键盘上“{ }”可调整亮度。
2.如下图命令也可调节亮度.
3.我估计你说的不亮是因为所有网络都“太亮”,试下调整亮度。

网友:
亮度太亮了,走线情况下按:{  },可以改变亮度

网友:
走线情况下按:[  ],可以改变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