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插损曲线中的谐振点

楼主(2013-01-14):
高速信号插损曲线中的谐振点怎么控制,使之往后挪。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去研究下什么是谐振,谐振是如何产生的就可以知道怎么调了

楼主:
能简单概括一下吗

网友:
改变线长 谐振点就会移动了

网友:
为什么线长会影响谐振点(阻抗匹配的情况下)?

网友A:
对于均匀传输线(阻抗匹配)来说,端口阻抗与传输线阻抗不一致是导致谐振点的主要原因,至于谐振点的位置则和多次反射或入射波的相位叠加有关,自然就和传输线长有关了。想详细了解的话可以去看看微波网络方面的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均匀传输线(阻抗匹配)来说,端口阻抗与传输线阻抗不一致是导致谐振点的主要原因,至于谐振点的位置则 ...

端口阻抗就是指测试时的探测点阻抗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端口阻抗就是指测试时的探测点阻抗是否正确?

应该叫参考阻抗,一般指测试线缆的阻抗,通常为5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