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 import wizard 问题

楼主(2013-01-14):
我的打开里面什么也没有不能选择 我想想导入 BRD文件 怎么做

网友:
安装插件

网友:
导ALLEGRO的BRD文件。你必需要装CADENCE才能用ALTIUM DESIGNER导。

网友:
楼上正解,首先是得先装好Candance  然后要装好AD10的插件,AD9就省掉了安装插件这个过程

楼主:
插件在哪里装 软件里更新不了  能帮传一个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件在哪里装 软件里更新不了  能帮传一个么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5917-1-1.html

楼主:
软件更新不了。我装了2个 精简版更新那里一点什么也没有  完全版按那PDF 更新没反应不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