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下面无法连接情况,麻烦高手看一下哈

楼主(2013-01-14):
在Router当中布线时出现的。

网友:
遇到过一次,后来稀里糊涂的不知怎么就搞好了,没在意

网友A:
拓扑结构不一致,反过来拉线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拓扑结构不一致,反过来拉线就ok

不行啊,反过来拉线也是一样的情况,不过右键switch rule后就可以了。这个switch rule是什么意思啊?在哪里设置可以让不出现这样的情况??谢谢了 ,还有在layout当中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在Router当中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