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连通性检查出错

楼主(2013-01-14):
为什么我已经将线连接上去了,pads还是提示未连接

网友:
那就是没连接

网友:
Pads 2007会出现这样的误报,用高版本检测就没有问题

楼主:
我用的9.5

楼主:
到底导线怎样才算连通哟?

网友:
可能把信号线放在了没有电气性能的层中,看看报的错误是什么问题,最好能把板子发出来

网友:
仔细检查下,是不是哪个铺铜的时候网络不对还是怎么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的问题

网友:
像这种一般都成对出现的 看还有别的不

网友:
上PCB文件,这看图没那能力猜

网友:
看一下我的帖子吧,我觉得这是软件问题!!!!
我也在头疼这事呢,PADS整天莫名其妙的出问题,我受够了!

我的贴子是报PADS软件问题的,大家有遇到的话,请回复一下,谢谢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2683-1-1.html

网友:
不能一有问题就批判软件的

网友:
    说清楚一点啊,究竟是什么错,报错的提示是什么,仔细查查,别老抱怨软件

楼主:
    可能是规则设计得不合理 虽然线是搭上去了 但是软件好像认为这种情况是没连上去的

网友(2013-04-16):
可以试下这里。; c6 P+ H" F% G' x# t

网友:
路过了,也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