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隐藏铺地?

楼主(2013-01-14):
如图

楼主:
这个是资料

楼主:
高手都不上网了?这个是别人画好的PCB,我打开就这样了,是隐藏了铺地还是咋的?

网友:
那是把地给删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都不上网了?这个是别人画好的PCB,我打开就这样了,是隐藏了铺地还是咋的?

亲...都能看到飞线了你觉得地网络的铺铜会是隐藏了么...隐藏铺铜是在L菜单里面

楼主:
不是吧,我移动了一下下,铺地就出来了。

网友B:
拖动铺的地层,同时按Tab键,

网友:
然后如图,选90度

楼主:
并且TOP和BOT移动空白的地方都出来铺铜了

楼主:
把地删除了移动空白的地方还会出铜吗?请指教

楼主:
。我用的是AD9,你这个选项我这没高亮,

网友:
如果铺了整板地铜,隐藏了的话,可能是整板移动了而重新铺铜命令时你没有选YES,

网友:
这个图片直接是截图了你帖子里的...你将铺铜设置选项改为红圈标注的那个选项就OK了...

楼主:
,问一下这样铺铜有什么作用?

楼主:
只是方便查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这样铺铜有什么作用?

    有利于散热,板子的整体效果会好看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拖动铺的地层,同时按Tab键,

这位兄台答得很对,就是这个地方设置为了NO HATCH了

楼主:
    我是说隐藏了的铺铜,制作PCB板的时侯会显示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隐藏了的铺铜,制作PCB板的时侯会显示不?

制作PCB板会不会做出来,主要是看你的gerber文件里面有没铜皮。如果gerber文件里面有铜皮就会做出来,如果gerber文件里面没有铜皮就不会做出来哦。

网友:
    看看5楼的讲解,就明白了

网友(2013-03-10):
引用 网友A:
    亲...都能看到飞线了你觉得地网络的铺铜会是隐藏了么...隐藏铺铜是在L菜单里面

铺铜的隐藏在AD9以后是可以在Polygon Pours隐藏的,如图:

网友:
    没有隐藏啊,正如7楼说的,你在地的空白打开属性,改选90度就好了

网友:
    原来是选中了这个项的

网友:
    是没有开口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