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PCB四周为何要挖空?

楼主(2013-01-14):
大家好,最近做摄像头项目,发现一些摄像头PCB样品四周都挖空了,一直在想为什么要挖空?难道是为了美观,还是有其他原因,还请大侠们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装配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工艺边嘛,

网友:
    应该是工艺边,方便贴片机贴片

网友:
    应该是工艺边,方便贴片机贴片,PCB板元件离边缘不能低于1CMM左右

网友:
    这些边和槽一点用都没有的,只是有些结构工程人员做的一点创意,同时也给厂家的拼板带来很多不便,

网友:
    可以做两个版本,不好意思 ,更正一下,谢谢!

网友:
请大家在设计这类板子时,留意几个定位孔,这才是关键,32X32,38X38时可以做这个版本,谢谢!

网友:
    工艺边,四周掏空可以用分板机直接分出来,但是不能用手扳,

网友:
    结构上的需要

网友:
    很明显不是工艺边,应该是结构需要

网友:
    一看这个就是为了应付不同的壳而做的,做的结构兼容设计而已!

网友:
    说的兼容,我们公司现在底板厂排人来我们产线手工剪板拉!!!!我们拼的3X3,手工不好扳开,有一个朋友说有分板机来分,说明这位朋友还是有实际经验,其它的朋友可能只是想象的,

网友:
    明确地来解释说明一下。2楼是正确的
    可以看到周围的4个角也有大小两圈孔。其中最外面的4个孔可以和PCB的外边框一起进行装配使用。
    而内圈的4个孔还有四周的挖空的槽是用来符合另外一个尺寸的结构装配使用的。

网友(2013-04-11):
是结构需要,有不同的尺寸,两种机壳

网友(2014-09-19):
    我就是做摄像头的,这个其实是一个通用的模组,当外壳定位孔是38*38时就不掰边,当外壳较小,只能装32*32时,就把外面的边掰了~~

网友:
    做成38*38 和32*32兼容。方便于扳板装配。

网友:
    可以配合多种公模 的公板设计而已!!!!

网友:
    工艺边上有这么铺铜的么?工艺边不用V-CUT?

网友:
    應該是組裝用的